用USB拓展芯片之后无法识别问题

楼主(2019-10-31):
用一拓四芯片,在拓展端插入优盘电脑显示无法识别,是哪里出问题了?有大佬告知吗?芯片附近电压测了没问题,有LED灯插入USB亮一会就灭了,难道是晶振焊接的有问题吗?

网友A:
    原理图   程序      硬件设计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   程序      硬件设计有没有问题

    原理图没问题,硬件也没,刚才重新弄下晶振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   程序      硬件设计有没有问题

    电脑上显示设备被禁用,原因 设备固件没有提供必要资源

    沒有驅動軟件吧???

网友:
    有硬件设计方案

网友:
    这个很简单

网友:
    简单的看看输入的差分电平,这是看数据组是不是都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