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未接通有哪些原因?

楼主(2019-11-01):
GSM未接通有哪些原因?. T: Y* p% L* O: J: B

网友:
    1.CM Service Reject Time:19:24:41.123  网格:11 MSC:G61  BSC:61-1   LAC(CI):6166(4387) 事件描述:手机发起CM service request,250ms后收到系统下发的CM  service  reject,Cause为“message not compatible with”    查看之前手机的状态,其做了一次成功的位置更新。位置更新后,资源释放,流程正常。资源释放10秒后手机发起CM service request,然后收到系统下发的message not compitable。         如果此前发生掉话或者分配失败时,也可能在下一次发起CM service request后收到CM service reject,Cause为message not compatible with。     其原因为交换VLR中该手机的状态仍为busy,所以呼叫被拒绝。     提示:遇到该类问题时,需确认前次的呼叫是否正常。在本案例中,前次为位置更新,并且正常释放,本次为异常事件。     2. CM service Abort     时间:Time:18:39:26.414   网格:11   MSC:G61BSC:小区:6166/4131     描述:手机发起CM service request,系统下发Immediate Assignment command后,手机上发CM service Abort,放弃本次呼叫。        在本次呼叫中上、下行消息全部按流程在走。MS在RR层上发 Measurement report后,在MM 层主动上发了 Service Abort,放弃了本次呼叫。 原因提示:测试终端异常。     3.CM service request后无后续流程     时间:Time:18:39:26.414   网格:1  MSC:G55  BSC:55-C   小区:6261/49219     描述:手机发送CM service request之后,无后续流程,间隔480ms测试终端发送location update request。如下图。        测试终端发送channel request后无后续流程,之后发生位置更新,有两种可能: 1)手机随机接入时,在最大接入尝试仍不成功的情况下会发生小区重选(此时如果目标小区为异LAC,则会发生位置更新) 2)测试终端产生CM service request后,并未在空中接口上发送channel request,所以没有后续流程。     可以通过以下判断,断定该问题由测试终端引起: 当前的最大重发次数为(2+1)次。 当前的TX-integer参数为32。此参数设置使得重发channel request消息间隔最小为1002ms。这样当发送三次channel request时,最小需要2004ms。而该案例中,CM service发送后,仅仅过了480ms就发起了位置更新(小区重选)。所以该问题并非由重发多次仍未建立成功而导致的小区重选(位置更新)。下表为TX-integer参数和channel request间隔的对应表。     提示原因:该案例中所示未接通现象由测试终端产生,非系统问题。      4.Disconnect: cause 16     时间:2011-02-16 Time:17:42:49.609  网格:57  MSC: BSC:小区:20497/53792 描述:主叫手机收到alerting后,过后600ms,手机上发disconnect消息。    Disconnect消息携带的cause编号为16,normal call clearing。如下图:    原因:未知。 5. service or option not available 时间:2011-02-16 Time:17:56:20.890 网格:57 MSC:BSC:小区:6206/8963 描述:该问题仅发生在ALU的spatial软交换下。发生未接通时的现象如下:   统计问题发生时的的共性,如下:  手机收到assignment command,确认指配成功向系统上报assignment complete后大约500~600ms,系统回送DL CC release,释放呼叫。  DL CC Release的cause值都是:Cause Value:63, Service or option not available, unspecified。  该类问题发生时,assignment command指配的无线资源类型均为HR(半速率:Channel type: (2) TCH/H + ACCHS。)如下图:   分析:  呼叫释放由CC原因引起,cause为service or option not available, unspecified.所以呼叫释放不是由BSS侧触发,而是由管理CC层的CN引起。  在CC release之前的两条信令中,assignment complete由手机上报,仅仅包含TCH建立成功指示;而assignment command中包含两部分信息:一个是TCH的类型(HR/FR等),一个是空口资源信息(包括跳频与否,时隙号等),这两个信息中,只有TCH类型受CN影响。且问题发生时所指配的资源均是HR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