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B利用率高大于60%,用户数少,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11-01):
    PRB利用率高大于60%,用户数少,是什么原因?4 }* W2 ^" r9 |$ u

网友:
    排查步骤:  1、小区是否存在故障,有故障的话可用PRB数会减少,PRB利用率自然就会增大;  2、小区带宽是否正常,20M的带宽要是改为10M的话,利用率也会增大;  3、容量类相关参数设置是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