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DDR3设计问题求助

楼主(2019-11-01):
最近新设计了个板子,处理器Cyclone V+DDR3架构,两片DDR3共用一组地址线及控制线, 地址线和控制线采用的是fly-by(菊花链)拓扑进行的PCB布线,数据线、时钟线也做了阻抗控制,但是调试中发现信号高频跑不上去,只能降频使用,怀疑是DDR地址线和控制线没有采用T型拓扑布线导致,查了下资料镁光DDR3是支持写平衡的,Cyclone V FPGA手册里没有找到 write and read leveling 的相关内容,请教类似经验的人,DDR3 读写平衡是不是需要程序上做相应的配置,否则就是没有开启?

网友:
    四片以下,用T好点。。仿真看看

网友A:
    要先弄清楚主控CPU是否支持读写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先弄清楚主控CPU是否支持读写平衡?

    处理器用的是 Altera Cyclone V的FPGA  手册里没有提到读写平衡的问题,昨天问了FPGA工程师,软件中按照DDR手册开启了写平衡模式,处理器还需要其他设置吗?

网友:
    多看手册vv

网友B:
    DDR3的CMD本来就是FLY-By结构,DDR2才是T结构,你端接电阻加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R3的CMD本来就是FLY-By结构,DDR2才是T结构,你端接电阻加了吗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我加端接电阻了,上拉电阻加在信号末端。调试的时候几块样板现象还不太一样,有一块高频可以跑,具体的原因还在查找中。想请教你的是,我后来看了这颗处理器官方开发板的电路,DDR3的拓扑确实用的是T型,手册对用那种拓扑没有提,不管是DDR2还是DDR3我改版都用T型结构是不是比较保险?

网友B:
    个人理解低速率没问题,但DDR2 data rate 800mbps, DDR3 data rate 1600mbps,所以高速率的时候T型链接就会有问题,因为他是一个3端结构,会有更多的信号反射。还有你的端接是怎么加的,是两边都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理解低速率没问题,但DDR2 data rate 800mbps, DDR3 data rate 1600mbps,所以高速率的时候T型链接就会 ...

    两片DDR3 上拉电阻只加在了信号末端那片,不是两边都加。用T型的话上拉电阻就是加在中间。开发板是这么做的。

网友C:
    数据线是完全参考GND平面吗?我们有遇到数据线参考电源,不能跑高速的情况

楼主:
    谢谢你的关注。所有阻抗控制信号线都是参照完整GND层,这个硬件这个是第二版,第一版我用的T型拓扑布线,后来测试DDR没啥问题,这一版因为要进一步缩小电路尺寸为了方便布线就使用了菊花链,所以就重点怀疑DDR的拓扑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据线是完全参考GND平面吗?我们有遇到数据线参考电源,不能跑高速的情况

谢谢你的关注。所有阻抗控制信号线都是参照完整GND层,这个硬件这个是第二版,第一版我用的T型拓扑布线,后来测试DDR没啥问题,这一版因为要进一步缩小电路尺寸为了方便布线就使用了菊花链,所以就重点怀疑DDR的拓扑问题。

网友:
    楼主可以测一下高速率时的时序是否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