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走线载流器的疑问

楼主(2019-11-01):
论坛里的PCB走线载流计算工具,不理解其中的温升条件。载流越大,则线宽越宽,这个好理解;那这个温升条件是什么意思?和电流、线宽有什么关联性?

网友A:
温升条件的意思,允许该段PCB允许的温度的升高。假设散热条件不变的条件下,温度的升高完全由发热功率即PCB走线上的损耗,deltaT = Rtheta
DeltaT - 温升
Rtheta  - 热阻
P - 损耗功率
如果允许的温升变大,热阻不变,自然允许的损耗功率变大
由 P = I*I*R,如果PCB走线宽度不变,R就不变(暂且忽略温度对电阻率的影响 ),所以允许通过的电流也就变大了
抱歉公式输入不是很方便,希望我解释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升条件的意思,允许该段PCB允许的温度的升高。假设散热条件不变的条件下,温度的升高完全由发热功率即PCB ...

经过你的讲解,我已理解,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