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EMMC或DDR 读和写的驱动模型配置

楼主(2019-11-01):
    在实际测试中(非仿真),EMMC或DDR 的驱动模型读和写时候两端必须配成一致,还是可以分别配置不一样的读和写驱动?
    我们这边驱动工程师说只能配一样 ,我仿真可以任意配

网友:
    这个我也不知道,仿真并一定可靠

网友:
    仿真可以任意配

楼主:
    顶起来顶起来

网友:
    个人理解是可以配置不一样,在ddr读写操作前会有对MR寄存器的写操作,来调整ODT的设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