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6 怎么设置bga 区域via 内层削盘处理

楼主(2019-11-01):
allegro 16.6  怎么设置bga 区域via 内层削盘处理

网友A:
    setup→Unused Pads Suppression→每一层的PIN和VIAS打钩,下面两项打钩即可

网友:
    没反应啊5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up→Unused Pads Suppression→每一层的PIN和VIAS打钩,下面两项打钩即可

    那是不是报有的via 内层都做了削盘处理了,我只想要bag 那区域的via 削盘,有没有办法呢

楼主:
    试了也是没有变化呀

网友:
    额。。。这个的功能是拿掉内层不用的drill。。。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意思的削盘?

网友: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你的

网友:
    做好过孔  手动替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