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动态频率调节系统CPUFreq之怎样为每个CPU建立频率调整策略(policy)

楼主(2019-11-01):
Linux动态频率调节系统CPUFreq之怎样为每个CPU建立频率调整策略(policy)

为每个cpu建立频率调整策略实在注册cpufreq_driver阶段的subsys_inteRFace_registe函数中完成的,上一节已经提到,该函数最终会调用cpufreq_add_dev回调函数,现在展开这个函数分析一下:

因为subsys_interface_registe会枚举各个cpu设备,不管该cpu处于offline还是online状态,cpufreq_add_dev都会被调用,所以函数的一开始,判断如果cpu处于offline状态,直接返回。

  • static int cpufreq_add_dev(struct device *dev, struct subsys_interface *sif)
  • {
  •         ......
  •
  •         if (cpu_is_offline(cpu))
  •                 return 0;

如果是smp系统,本cpu的policy可能和其他cpu共同使用同一个policy,并委托另一个叫做管理cpu的cpu进行管理,下面的代码判断这种情况,如果已经委托别的cpu管理,则直接返回,核心层定义了另一个per_cpu变量:cpufreq_cpu_data,用来保存各个cpu所使用的cpufreq_policy结构的指针,cpufreq_cpu_get函数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个per_cpu变量,获取该指针,如果该指针非0,代表该cpu已经建立好了它自身的policy(可能是在他之前的管理cpu建立policy期间一并建立的)。

  •         policy = cpufreq_cpu_get(cpu);
  •         if (unlikely(policy)) {
  •                 cpufreq_cpu_put(policy);
  •                 return 0;
  •

因为cpu hot plug期间,cpufreq_add_dev也会被调用,下面的代码片段检测该cpu之前是否被hot-unpluged过,如果是,找到其中一个相关的cpu(这些相关的cpu都委托给同一个托管它cpu进行管理,调用cpufreq_add_policy_cpu函数,该函数只是简单地建立一个cpufreq链接,链接到管理cpu的cpufreq节点。

  •        for_each_online_cpu(sibling) {
  •                 struct cpufreq_policy *cp = per_cpu(cpufreq_cpu_data, sibling);
  •                 if (cp && cpumask_test_cpu(cpu, cp->related_cpus)) {
  •                         read_unlock_irqrestore(&cpufreq_driver_lock, flags);
  •                         return cpufreq_add_policy_cpu(cpu, sibling, dev);
  •                 }
  •         }

当这是系统初始化阶段第一次调用cpufreq_add_dev时(subsys_interface_register枚举到的第一个cpu,通常就是cpu0),cpufreq_cpu_data应该为NULL,所以我们要为这样的cpu分配一个cpufreq_policy结构,并初始化该policy所管理的cpu,包括online的cpus字段和online+offline的cpu_related字段,并把自己设置为这个policy的管理cpu,使用默认governor初始化policy->governor字段,同时吧自己加入到online的cpus字段中:

  •         policy = kzalloc(sizeof(struct cpufreq_policy), GFP_KERNEL);
  •         if (!policy)
  •                 goto nomem_out;
  •
  •         if (!alloc_cpumask_var(&policy->cpus, GFP_KERNEL))
  •                 goto err_free_policy;

  •
  •         if (!zalloc_cpumask_var(&policy->related_cpus, GFP_KERNEL))
  •                 goto err_free_cpumask;

  •
  •         policy->cpu = cpu;
  •         policy->governor = CPUFREQ_DEFAULT_GOVERNOR;
  •         cpumask_copy(policy->cpus, cpumask_of(cpu));
  •
  •         /* Initially set CPU itself as the policy_cpu */
  •         per_cpu(cpufreq_policy_cpu, cpu) = 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