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re skill [stichingvia]

楼主(2019-11-02):
;         skill load "stichingvia.il"
/************************************************* ************************************************/
axlCmdRegister("svia" 'DelShape ?cmdType "interactive")
/************************************************* ************************************************/
Defun(DelShape ()
        Let((Shape1 Shape2 Shape1Poly Shape2Poly AndShape OpenShape CloseShape)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list("NOALL" "SHAPES") ?onButtons list("NOALL" "SHAPES"))
        Shape1 = car(axlGetSelSet(axlSelect(?prompt "Select Shape")))
        Shape2 = car(axlGetSelSet(axlSelect(?prompt "Select Shape")))

        Shape1Poly = car(axlPolyFromDB(Shape1))
        Shape2Poly = car(axlPolyFromDB(Shape2))

        AndShape = car(axlPolyOperation(Shape1Poly Shape2Poly 'ANDNOT))
        OpenShape = axlDBCreateOpenShape(AndShape t "ETCH/TOP")
        CloseShape axlDBCreateCloseShape(OpenShape)

           );end-let
     );end-defun

网友A(2020-05-15):
    請問這個skill 的作用是 ? 求解
    雖然不知道實際作用是甚麼,試著執行出現下列訊息
    E- *Error* toplevel: undefined variable - DelShap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問這個skill 的作用是 ? 求解
    雖然不知道實際作用是甚麼,試著執行出現下列訊息
    E- *Error* topl ...

    对两个shape做void操作,就是与非。
    应该是defun,不是Defun吧?最后一句closeshape忘了=,很初级的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两个shape做void操作,就是与非。
    应该是defun,不是Defun吧?最后一句closeshape忘了=,很初级的代码 ...

    先与,然后对第一个POLY进行非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