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9-11-02):
    功能要求:1.在LCD1602上显示一个秒表 2.通过独立按键控制秒表开始与暂停 3.在暂停时蜂鸣器响当前秒数次

网友A:
    你用的是啥单片机,这个不是很难

网友:
    用的那个型号的单片机
程序结构
CD1602的驱动
2 单片机一个时间的定时器
    3 一个时间的缓存

网友:
    应该很好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啥单片机,这个不是很难

    普中科技的51单片机     STC89C52

网友:
    这个链接理有软件,你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