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多片DDR之类创建pin-pin等长规则的时候,有啥高效方法?

楼主(2019-11-02):
    像多片DDR之类创建pin-pin等长规则的时候,有啥高效方法?
    可以高效,准确,批量处理?减少手动一个个创建,容易搞错

网友:
    sixgroup里面设置规则

网友:
    先把组设好然后用skill就可以实现

网友:
    在sigxplore里设置规则,再套用

网友:
    要高效就用skill

网友:
    Creat PinPair(对网络)-Creat Match Group(对PinPair)-Creat Electrical CSet(对网络)-其他网络应用该CSet

网友A:
    推荐一个skill“一招破解等长约束世界难题-兼神器大放送”,链接如下:
https://mp.weixin.qq.com/s/Q7_aX8GeliGRlff-j2yO9w

网友:
    NetGroup提取拓扑模版

网友:
    学习学习,用Excel设虽也繁琐,但方便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一个skill“一招破解等长约束世界难题-兼神器大放送”,链接如下:
    https://mp.weixin.qq.com/s/Q7_aX ...

关注以后找不到下载的地方了

网友:
    在互连宝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