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焊盘画好了,画封装的时候找不到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9-11-03):
本人小新人一个,在画封装的时候,先做焊盘,但是画好了之后,在做封装的时候找不到这个焊盘了,怎么办啊,是不是哪里搞错了啊,求助!!!!!
padpath和psmpath的路径都是对的啊。

网友:
    基本上应该是路径的问题

    谢谢分享!: 1.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1 支持!: 5

网友:
    setup - user preferences - paths - library
将padpath中添加你焊盘所在的路径

网友:
    是不是建好的焊盘没有放到指定路径

网友:
    肯定得路径的问题或者没有保存好。

网友:
    去看看做封装的时候,是否自动保存到哪个目录下

网友:
    应该是路径的问题

网友:
    没有保存到你指定的路径,再保存一次

网友:
    肯定是路径的问题

网友(2019-12-06):
    是不是选焊盘的时候 没有勾选library

网友:
    路径里面必须全部为英文,不要空格

网友:
    唉 我们要不要做个朋友 哈哈哈

网友:
    路径没加好啊

网友(2020-02-07):
    是不是没有勾选exp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