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公司DSP的PLL_VDDA管脚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9-11-04):
    本人近期在用STM320C6748(也就是OMAP-L138)这一款芯片,但是搞不懂PLL_VDDA和PLL_VSSA这两种管脚如何连接,因为TI公司的叙述有矛盾。1. 在Datasheet中,TI公司说为了增强抗干扰性,PLL0_VDDA和PLL1_VDDA不应被连在一起,连在一起会有干扰。同样的,PLL0_VSSA和PLL1_VSSA也不能连在一起。还给出了一个抗干扰的连接方案。如下图所示:

    2. 但是TI公司在这款芯片的评估板设计中,又明明把PLL0_VDDA和PLL1_VDDA直接连接到1.2V(跟其它VDDA相同),把PLL0_VSSA和PLL1_VSSA直接连接到GND(跟其它GND管脚相同),而且这款评估版应该是能买到的。评估版的PCB我也下载下来看过了,确实如此。
    3.后来我打算采用Datasheet的推荐设计,原理图和PCB如下,但是我觉得我的线可能设计得太窄了,最窄的地方才7mil,使我怀疑可能会使抗干扰效果大打折扣,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

如上所述,我的设计是否合理?到底该采用怎样的设计才算合理呢?

    Datasheet参考设计

    Datasheet参考设计

楼主:
    醉了醉了

网友A:
1、一般这类芯片的PLL供电电流比较小,7mil的线也足够了;2、你担心的干扰源头是哪?如果是外部其他信号的干扰,那你就保持合理的间距(一般3W准则就够了);如果仅仅是担心,那就好好分析你的信号路径;
3、一般来说只要你的供电电源不要太烂,你把那几个信号连在一起都不会出问题,不信回头你调试时把磁珠换成0欧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一般这类芯片的PLL供电电流比较小,7mil的线也足够了;2、你担心的干扰源头是哪?如果是外部其他信号的干 ...

谢谢您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