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无线遥控模块遥控距离请教

楼主(2019-11-04):
宝上掏的4路无线遥控模块,用来做个庭院灯的开关遥控。由于模块是非锁的,用单片机做自锁。可是现在遥控距离只能在1cm内有效。联系卖家说看宝贝介绍。加了天线根本就没有用,而且遥控器只在接收板周围1cm起效,在天线附近要和天线接触才能起效。不知道有没有高手知道怎样才能把遥控距离做大。宝贝详情上说遥控距离是40-60m,我只要能4-6m就行了。我试了把遥控器12v电池换个电源加大到13v效果是一样的,接收板是5v的没敢提高电
- U+ D. `* s# O: @7 m压。

网友:
调整磁芯试试看

网友:
坏了吧,怎么可能只有1CM,1米倒还有可能

网友:
是不是遥控器没电了

网友:
工作基本正常,应该运输过程中振动引起,调磁芯试下

网友:
    这种超再生接收灵敏度应该可以的啊,没射出去或者频率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