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TE切换成功率KPI指标低,这么解决?

楼主(2019-11-04):
网管上提取KPI指标,VOLTE切换成功率在80%,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

该站点为华为高铁替换站点,且只开了这一个实验站,其余站点还没有开,与诺基亚站点插花。

网友:
1.1.1 过早切换: 切换过早,一般是邻区的信号还不够好或不够稳定,eNodeB 就发起了切换,主要 有以下几种: a) 源小区下发切换命令后,由于目标小区信号质量不佳,UE 切换到目标小区发生 失败,UE 发起 RRC 重建回到源小区。如下图,这种场景下,UE 在切换到新小 区随机接入或发送 msg3 失败导致切换失败,然后 UE 在源小区发起 RRC 连接 重建。  b) UE 虽然成功切换到目标小区但是立即出现下行失步, 然后在源小区发起 RRC 连 接重建。这也是切换过早。 c) UE 虽然成功切换到目标小区但在很短时间内(5s)切换到第三方小区,也是切 换过早。   1.1.2 过晚切换: 切换过晚这个在实际外场比较多,主要有以下几种: a) 在下行 100%加载的场景,源小区服务质量不好(一般 SINR 低于-3 就会概率 性出现切换命令发送失败),UE 因为服务小区信号不好没有收到切换命令,或 收到切换命令,但随机接入过程失败,UE 就发生 RRC 重建,重建到目标小区, 此时由于目标小区已建立上下文,重建可以成功。 b) UE 还来不及上报测量报告,源小区的信号已经急剧下降导致下行失步,UE 直接 在目标小区发起 RRC 连接重建,此时由于目标小区无 UE 上下文,重建必然被 拒绝,信令流程如下图所示。  1.1.3 乒乓切换: 当 UE 进行 A— >B — >A 这样的反复来回切换流程,从小区 A 切换到小区 B 后,在小区 B 停留的时间很短,又返回到小区 A,这个通过信令流程比较容易分析, 就是看上一次切换入到下一次切换出的时间是否太短了(一般认为一秒发生多次切换为 乒乓切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