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生成的gerber只有1k大小,不完整?

楼主(2019-11-04):
allegro生成的gerber只有1k大小,cam350查看也不完整,如图,设置是正常的。不知道还有哪里有问题.
高手帮忙看看。

allegero里显示正常

allegero里显示正常

设置

设置

设置

设置

gerber大小

gerber大小

CAM350查看

CAM350查看

网友:
    文件夹里内容设置对了没?

楼主:
    删除了一些多余的线就好

网友:
    楼主的 问题解决没有

楼主:
问题解决了,应该是软件bug。
之前导入DXF是有一些多余的线条临时放在assembly_detail层,gerber也没有包含这层。
    大家遇到相同的问题可以试试这个办法 “display 显示出所有层颜色,删掉多余的线条就好了“。

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