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单片机的电子负载毕业论文(含原理图+程序)

楼主(2019-11-04):
    电子负载的原理是控制内功率MOSFET或晶体管的导通量,靠功率管的耗散功率
消耗电能的设备,它的基本工作方式有恒压、恒流、恒阻、恒功率这几种。
本设计从直流电子负载系统方案分析入手, 详细讨论了整个系统的硬件电路和软
件实现,并给出较为合理的解决方案。为便于控制的实现和功能的扩展,采用了
    STC89C52 单片机作为核心控制器,设计了DA输出控制电路、AD电压电流检测电路、
    键盘电路、显示电路和驱动电路,通过软、硬件的协调配合,实现了整个设计。通过
运放、PI 调节器及负反馈控制环路来控制MOSFET的栅极电压,从而达到其内阻变化。
    这个控制环路是整个电路的核心实质, MOS管在这里既作为电流的控制器件同时也作
为被测电源的负载。控制MOS管的导通量, 其内阻发生相应的变化, 从而达到流过该
    电子负载的电流恒定,实现恒流工作模式。
本设计能实现电子负载的恒流控制: 能够检测被测电源的电流、电压及功率并由
    液晶显示。在额定使用环境下, 恒流方式时不论输入电压如何变化(在一定范围内) ,
    电子负载将根据设定值来吸收电流,流过该电子负载的电流恒定。

网友(2021-09-03):
    观摩观摩谢谢分享

网友(2022-08-03):
    很久以前做过电子负载,对于电子负载设计一些容易忽略的点可以提一下
第一负载输出的MOS必须要留1.5倍余量,在散热方面要做好,否则很容易烧毁;
第二在负载调试阶段是最容易烧毁MOS的,一个时序没控制好很容易出现部分MOS被击穿现象;
    负载在输出端断开期间即要快速放电也要彻底隔开电路,当初负责这方案的时候MOS是最容易出问题的环节

网友(2022-11-22):
    看看 基于单片机的电子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