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orcad pspice中capture里单个脉冲的时钟信号是怎样建立的?

楼主(2019-11-04):
求助:请问orcad Pspice中capture里单个脉冲的时钟信号是怎样建立的?

在画排序电路时,我需要用单个方波脉冲来控制N型cmos开关管栅极的高低电平,而且需要3个不同时输出的,也就是有两个会有延时,但是不知道用哪个库的哪个器件里,参数该怎样设计?麻烦了!!我的电路就是电流镜中间插入一个可控开关管。。是需要ck0,ck1,和ck2.

网友:
可以用VPWL来实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