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束管理器当中contraint class 出现相同net 如何处理

楼主(2019-11-04):
各位大佬,请帮忙看一下如下问题,在约束管理器中出现contraint class 出现相同net,查看原理图发现这个时一个电阻的PIN 1 and PIN 2 , 按理说不应该出现这个问题,检查连线,也发现是连上去的的,请问各位大佬,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先跪谢了

网友A:
电阻两端的net会组成一个Xnet,你看是不是这个原因。后面带三个^的就是Xnet, 不带^的,就是net本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两端的net会组成一个Xnet,你看是不是这个原因。后面带三个^的就是Xnet, 不带^的,就是net本身

当前的现象是这样的,但是电阻两端的net会组成一个Xnet,只是个别现象,大多数电阻是单独的net, 请问,怎样把电阻两端的NET 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