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隔离变器电路

楼主(2019-11-04):
    测试飞了两个音频隔离变压器在板子上,刚开始用声音是好的,过了1分钟左右会出现声音波波波的声音,有没有人有过类似的问题,什么原因?

楼主: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首先确定一下是输入端引入还是输出端的声音,或者去掉变压器,看有没有这个声音,要按步骤去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定一下是输入端引入还是输出端的声音,或者去掉变压器,看有没有这个声音,要按步骤去分析

    不接变压器没有噪音,但是音质差。

楼主:
    有没有人帮忙看看。。。。

楼主:
    发现不是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点评):
可能是板上音频相关的芯片或外围阻容出了问题,可以拆换一下,试一试

网友(点评):
音频波波波的声音,像是哪个电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