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oRa节点并与LoRa网关同时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9-11-04):
如果我有一个并行支持8个节点的网关(节点可以是SX1276 / 78或任何其他节点),有50个节点将数据发送到网关
如果同时有8个以上的节点将数据发送到网关,会发生什么情况?
是否有某种机制可以处理LoRa设备/协议中的这种情况?
我的问题不是关于任何项目,而只是关于概念,那是为什么我没有提到任何特定的网关或节点设备,如果有必要,您可以假设一些最适合该任务的工具。
一旦我对它有足够的了解,我将进一步购买设备并开发概念证明,

网友:
LoRa 协议并未本质上处理冲突,这意味着必须由最终应用程序在每个节点上外部进行适当的数据包管理,以确保在目标位置获取所有发出的命令。如果某些小包丢失是可以接受的,那么有一些研究会根据信号强度和结点数量对它们发生的可能性进行研究,这显然不能涵盖所有可能性。因此,提供合理可靠性的方法是分配每个模块唤醒并进入接收模式的时间。毋庸置疑,时间精度至关重要,每次在网格上检测到新设备时都需要完成设置过程。

网友:
    也是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我这里的解决方案是通过轮询,每个周期都让网关把所有节点问一遍,但是节点数多了以后数据更新的速度就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