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束管理器中添加net class 操作

楼主(2019-11-04):
各位大佬,问一下, 约束管理器中添加net class 操作,应该是可以在原理图中选中net, 然后约束管理器  被选中的net 变成黑色,然后分配net class ,同事的电脑软件按照这样操作没有问题.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我的电脑软件选中原理图中的net 后,约束管理器中相应的net没有变黑,这样就不能分配网络了,只能一个个手动分配网络,比较麻烦。
又遇到类似的问题吗? 能否帮忙告知下,先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A:
    如果能正常互动的话,把Allegro中进入布线模式,并打开约束规则管理器,然后再去选择n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正常互动的话,把Allegro中进入布线模式,并打开约束规则管理器,然后再去选择net

    你好,我这边使用的时mentor 软件

网友:
    好吧,我看错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在原理图中只狗勾选net,其他不要勾选,这样就可以了,这个ISSUE 可以关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在原理图中只狗勾选net,其他不要勾选,这样就可以了,这个ISSUE 可以关掉了。

我还是不行啊,怎么弄。不是这个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不行啊,怎么弄。不是这个原因吧?

我是通过原理图的FILTER 只选择net,然后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你的问题有可能跟我不是一个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