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新手求大神指教:Hyperlynx求交互仿真里面几个设置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11-04):
Hyperlynx 交互仿真Operation这里:Standard和眼图有什么区别;IC Modering Slow-Weak/typical/Fast strong有什么区别

网友A:
    Standard指波形图,眼图即是波形图的叠加,Slow-Weak/typical/Fast strong分别代表不同的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andard指波形图,眼图即是波形图的叠加,Slow-Weak/typical/Fast strong分别代表不同的模式

感谢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