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解决附近信号屏蔽器的干扰?

楼主(2019-11-05):
    我们宿舍楼每个宿舍一个信号屏蔽器,平时使用手机的时候都得跑阳台去接收信号。
怎么样解决这问题,我们试过把信号屏蔽器电源线拔了,但是因为数量多,我们也没办法全拔了。
    怎么样解决附近信号屏蔽器的干扰?

网友A:
    有意思的话题。
从网上看,手机屏蔽器的原理是连续信号发生器。一个VCO在三角波的控制下,全频段输出干扰信号。
若做过手机的人都知道,手机接收中有个同频干扰测试。 手机有用信号必须比干扰信号强才可以正确解调。
    从楼主描述的宿舍不行,楼顶可以。 说明这个干扰信号的强度也只是一定的。 当然有无线信号空间衰减的问题。
据此,有个想法,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可否在宿舍中安装手机信号直放站,人为的提升有用信号强度。
    有条件的话,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意思的话题。
    从网上看,手机屏蔽器的原理是连续信号发生器。一个VCO在三角波的控制下,全频段输出干扰 ...

谢谢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