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电感和网络分析仪如何连接来测量其自谐振频率?

楼主(2019-11-05):
我将射频电感直接串联在两个端口内,如下图所示:

用S21参数可以测得其阻抗特性得到自谐振频率值,但S11参数就无法测量。我现在不明白是不是我连接方式有问题还是S11就是无法反应阻抗特性,希望大佬们给予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A:
    这种测试方法用来测量二端口元件,比如电阻电容电感是可行的。不过需要测试散射参数,最后用公式:
gamma = S11 - S12*S21/(1+S22)
ZL = Z0*(1+gamma)/(1-gamma), Z0是VNA系统阻抗

就能得到被测试元件的复阻抗ZL, 谐振点就在ZL最高点。

    这种方法可能有地漂移现象,因为你的两个SMA外壳地之间的连线不够宽。更为精确的测量是制作一块测试板,参考附图。在焊盘处校正网络分析仪,就可以直接测出二端口元件的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测试方法用来测量二端口元件,比如电阻电容电感是可行的。不过需要测试散射参数,最后用公式:
gamma = ...

谢谢你,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