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电信号较弱达不到理想强度,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楼主(2019-11-05):
    无线模块需要3.3v以上的电信号才能传播,但是我需要传播的脉冲信号的电压强度只有0.01v左右,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三极管放大信号的方法行不行的通。  |, @- @; D2 H3 G

网友:
    没懂楼主的问题。 电源电压,降到了0.0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