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pspice仿真报报错: ERROR -- Missing model 错误。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19-11-05):
    Pspice仿真报报错: ERROR -- Missing model 错误

    哪位大神知道这是啥情况啊?

网友:
    错误的意思比较直观,就是模型错误,也就是该元器件没有对应的模拟模型。这里有可能是你库选择不正确,在capture中画原理图时,为了模拟,在选择part的时候加载的库应该是tools\capture\library\pspice 目录下的库,而非tools\capture\library 或者\tools\pspice\library下面的库,后者暂时也不晓得用在哪儿,所以选择库要选择正确。否则仿真时找不到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