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使用eagle的朋友吗?

楼主(2019-11-05):
allegro打不开eagle的brd文件,请教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2020-03-07):
    不知道 没这样搞过

网友:
    当然是用eagle软件打开

网友(2020-04-07):
    brd文件不一定是allegro,目前已知的有allegro、EAGLE、KiCAD、CR-5000,特别是后两者很多欧美用的,你要把你的文件用文本编辑器打开看文件抬头来辨别

网友(2021-11-23):
    eagle 怎么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