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Ra最大射程和速度

楼主(2019-11-05):
      我正在寻找可以将日志数据发送到PC的无线设备。PC和设备之间的距离约为3km。我搜索了一些的设备,发现LoRa可以满足我的要求,但是不确定在这个距离下我能得到多少速度?我打算使用Microchip的RN2903器件。两端都需要RN2903吗?还是需要一些网关IC?如果可以,您可以建议哪一种适合我的应用程序?
谢谢了

网友:
   RN2903规范似乎似乎表明了出色的范围-900 Mhz时高达〜164dB!我认为这应该可以达到15公里的范围。但是,您实际要达到的速度取决于实际距离和障碍物。RN2903规格似乎表明两端都足够了,当然还有UART控制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