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PCB设计问题

楼主(2019-11-05):
请教各位大佬,版主,wifi模块这样设计合不合理?第三层是否要覆铜?天线阻抗匹配参考第二层还是第三层比较好,网上有资料说这样设计比较合理,参考第三层,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顶层wifi模块

第二层天线部分挖空

第三层wifi模块和天线底部覆铜

网友A:
    天线部分要净空

网友:
    这样也是可以的,参考第二层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部分要净空

天线部分净空是什么意思呢?
我这天线顶层周围有禁止铺铜,天线下层是挖空的

楼主:
    版主在不在,能否告知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线部分净空是什么意思呢?
    我这天线顶层周围有禁止铺铜,天线下层是挖空的

就是禁布,禁放,禁铺

楼主:
    还有没有大佬告知下,最近都没看到版主出来

网友:
    (1)天线走线参考第二层和第三层的关系都不大,一般PCB挖空第二层参考第三层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满足50欧姆的前提下加大天线走线的宽度。
    (2)天线表层净空,这个我个人感觉要根据你选用的阻抗计算的模型来定,如果你选用的是带包地的模型,那计算出来天线与地的间距是多少这边就净空多少(这是我的理解)。常规情况下的话走线距离地铜皮20Mil。
(3)天线是往外辐射能量的,对其他的器件都会有一定干扰,建议天线周围要打上一圈地过空,这样可以起到一定的屏蔽作用。

网友:
    你那里天线座子是不是直角拐弯了,好像不能拐直角弯把

网友:
    挖空是为了控制阻抗,有的天线要求控制50欧,有的要求控制75欧

网友:
    参考哪一层取决于阻抗怎么控制,我自己走射频接收板,天线接口处禁止布铜,并且周边多打地过孔,晶振处理先过电容再到晶振,晶振部分也是禁止布铜

网友B:
    参考L3层,阻抗线会更宽些,对信号衰减更佳,且板厂更容易控制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L3层,阻抗线会更宽些,对信号衰减更佳,且板厂更容易控制阻抗。

感谢你的 回复

网友:
    天线是个大学问,学习了

网友:
    要是射频线的阻抗问题,自己先模拟一下,留好线宽线间距的调整空间,告诉板厂那些是要控制的线,剩下的交给板厂处理了;要是天线禁空问题,看你天线的位置在哪里了,要是投影在板子上,那就禁铺,要是cable线连接到别的地方,那你板子就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