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7.4 导入网表

楼主(2019-11-06):
请问各位大佬cadence 17.4 导入网表每次都要选择一次文件夹吗?这次好麻烦,有没有其它的操作会快捷一点。

网友A:
    17.4是刚刚推出的,不推荐用于正式设计,尽量用比较稳定的16.6或17.2

网友B:
    推荐使用17.2,目前17.2尚存部分bug了,17.4肯定不是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7.4是刚刚推出的,不推荐用于正式设计,尽量用比较稳定的16.6或17.2

    收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使用17.2,目前17.2尚存部分bug了,17.4肯定不是很稳定

    嗯嗯。先用用,装了一天才成功

网友C:
    我同意我最好等待17.4的稳定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同意我最好等待17.4的稳定版本

用了一天感觉还可以,之前没用过17.2,直接从16.6跃到17.4。改变好大

网友:
    这界面完全不认识

网友D:
    17.2 补丁60也是空白的每次都要选,昨天才发现

网友:
    是 orcad还是 Design Entry HDL?

楼主:
引用 网友D:
17.2 补丁60也是空白的每次都要选,昨天才发现

17.4也是这样,每次重新导导网表都要选择一下文件夹,好麻烦。

网友:
    其实软件用习惯了就不想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一天感觉还可以,之前没用过17.2,直接从16.6跃到17.4。改变好大

不建议从版本16.6跳到17.4,因为它不稳定并且与17.2完全不同。 最好使用更新60从60的16.6切换到17.2,这现在非常稳定。

网友:
    有人可以从百度那里获得AleegoCrackMasterv3.1.0吗? 谢谢

网友:
    用design sync功能,可以看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