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耳机天线方向性太强,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这是蓝牙耳机的有源耦合测试频谱,....

楼主(2019-11-06):
我怀疑是天线的带宽太小,请各路大神指点指点。C:\Users\MVP\AppData\Local\Temp\企业微信截图_157300575822.png

耦合测试频谱

耦合测试频谱

网友A:
带宽小和方向性没有必然联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宽小和方向性没有必然联系吧

一个做射频的同事说的。带宽小,抗干扰插。有效带宽太窄,在复杂环境效果差。正常环境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B:
终端产品常常要考虑头模、手摸等因素。
头模的影响会造成天线频偏。大多相当于一个电容。
所以,蓝牙天线的带宽适合放大些,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端产品常常要考虑头模、手摸等因素。
头模的影响会造成天线频偏。大多相当于一个电容。
所以,蓝牙天线 ...

空间 比较小。调不好,回波和带宽做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