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此丝印是什么器件?

楼主(2019-11-06):
请问各位大神,知不知道这2种丝印是啥器件?
SOT23封装,丝印为N535和N540。

网友A:
    没图,淘宝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淘宝搜

    不知道怎么上图

楼主:
    N535和N540的图片。

    N535

    N535

    N540

    N540

网友B:
    74LS540N  好像N沟道的MOS 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74LS540N  好像N沟道的MOS 管

谢谢回复!应该不是MOS管。因为二极管档位量测,3脚对1脚和2脚,都有一个正向的管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