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中默认创建的库如何批量给元件添加新信息?

楼主(2019-11-06):
    orcad中默认创建的库如何批量给元件添加新信息?

    例如增加一些厂商信息,器件信息说明等等,方便出bom的时候规范一些
    默认的状态下新建的元件都只有基本的几个信息

orcad工具系统也不能配置一个自定义元件参数,方便新建元件的时候就有这些信息吗?

如果用本地数据库的话像这样的如何维护比较快捷方便?

网友:
    用CIS功能应该可以做到

楼主:
    我用access创建一个简单的库
    但是发现奇怪的现象
我配置的一个0603c可以正常选择变绿色
    但是另外一个0402c反而是红色不能选择

    我从原理图库中将0603c另存为0402c 好像也不行
不知道这是啥缘故导致

pcb的库里面默认的封装都有

楼主:
    我又重新新建了一个单独的库
检查了一下
好像现在是可以同步成绿色可选了

    还有一个疑问:
    如果已有的器件信息,如果批量与这个本地数据库进行刷新更新进去?

还是说只能在新设计中里面选择了?

楼主:
    使用数据库调用的时候,如何在界面中显示封装实物信息?
    这个需要在配置里面添加上啥吗?
    默认好像就只显示原理图符号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