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Design Entry HDL 导出BOM的格式问题

楼主(2019-11-06):
坛里的各位大神,有个问题请教,我导出的BOM,比如3个元件是一模一样的,就会这么写:R1~R3,我实际需要这样的形式:R1,R2,R3。这个怎么更改配置可以实现呢?

网友:
    输出Bom时有很多选项可以设置的,可以自己设置一下试试看,也可以查阅一下软件自带的帮助文档

网友A:
    如图所示,改为范围为Ea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所示,改为范围为Each!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