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怎么找到ibis模型

楼主(2019-11-06):
    很多连接器是找不到仿真模型的,请问大家要怎处理呢?

网友:
    問供應商看看

网友:
    只能问供应商要

网友:
    连接器一般是S参数吧,有的网站上有,复杂的只能问供应商要了

网友:
    官网上,供应商那,原厂

网友:
    去官网 有些能下到。剩下的就得找供应商要了。

网友:
    哈哈哈哈 这个是个头痛的事情  同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