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V和1.8V之间的UART通信问题?

楼主(2019-11-06):
我想在两个模块之间建立UART通信。模块的Rx / Tx电压电平为2.8V和1.8V。板上的电源电压只有3.3V。
我该如何执行此电平转换。 多谢

网友:
首先找出发送设备的V_OL和V_OH以及接收设备的V_IL和V_IH。
然后搜索“电压电平转换, 具体的再去查查

网友:
楼上说的对,先看两个模块发送端的电平是否在接收端的允许范围内,
在范围内就不需转换,如果不匹配,可以参考下面的图做电平转化,
URAT参考单向的,当然用双向也可以。

网友:
- 推荐一款电平转换芯片:TXS0102

- 大概就是这么个电路(其中1.8V和2.8V电源可以用小片LDO稳压就行):

- 这款芯片的方便在于它可以根据边沿检测自动识别数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