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19原理图中如何批量显示隐藏引脚?

楼主(2019-11-06):
对于单个元件,在属性面板里有pin标签页,可以在那里选择显示或不显示;
对于多个元件同时选中,属性面板里就没有pin标签页了。

像AD17,进行“查找相似对象”并确定后,会有一个show hidden pins项,勾选即显示原本隐藏了的pin名字和序号,不勾选就不显示,但是AD19也没有类似的选项。
不知道被藏哪里去了?

网友:
我用的AD15,忘了咋设置

网友:
    没有人指导吗?求解

网友A:
    我这是可以的,请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是可以的,请看图

    谢谢,原来是要选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