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自己学信号仿真求电脑配置怎么选择

楼主(2019-11-06):
自己学信号仿真,手头有两台笔记本不知道怎么选,求大佬们帮忙看看。小白搞不清仿真要求cpu还是GPU

1# 9700k+2070 32Gddr4 2400
2# 8850H+P3200 32Gddr4 2660

网友A:
    有钱上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钱上刀片。。。

在家组个冰箱大的刀片服务器?不合适。真心求问,就上头说的两款怎么选。

网友B:
    如果只是学习的话,随便哪款都可以了

网友:
    直接上最好的。。。

网友C:
信號仿真: 依靠CPU為主, GPU只是顯示3D 模型( GPU規格只要GTX1060 就很夠用了), 記憶體 :32GB~128GB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信號仿真: 依靠CPU為主, GPU只是顯示3D 模型( GPU規格只要GTX1060 就很夠用了), 記憶體 :32GB~128GB

内存要求很高。硬盘呢?ssd?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要求很高。硬盘呢?ssd?

    模擬軟體的暫存空間(Temp) :  機械硬碟/SSD(SATA3) / Best : M.2 SSD(NVme) : 1TB u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学习的话,随便哪款都可以了

    好的吧,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號仿真: 依靠CPU為主, GPU只是顯示3D 模型( GPU規格只要GTX1060 就很夠用了), 記憶體 :32GB~128GB

    哦,但我看有些服务器上插了好多张显卡跑什么深度学习什么的。不一样的概念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但我看有些服务器上插了好多张显卡跑什么深度学习什么的。不一样的概念吗?

GPU 加速卡來加速運算 : FOR CST OR AI Computing ; HFSS 只能依靠CPU+記憶體
    PS : GPU 加速卡來加速運算, 只要看使用的軟體的支援性

网友:
    CPU好+大内存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U 加速卡來加速運算 : FOR CST OR AI Computing ; HFSS 只能依靠CPU+記憶體
PS : GPU 加速卡來加速運 ...

好的 ,多谢

网友:
64位电脑是必须的,现在好多软件的新版本,都不支持 32位系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但我看有些服务器上插了好多张显卡跑什么深度学习什么的。不一样的概念吗?

要看使用的軟體是否有支援 GPU加速運算, 謝謝.

网友:
小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