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过FCC认证问题

楼主(2019-11-06):
请教各位大神,我是做安防摄像头的,如果PCB板要能批量过FCC认证,视频传输线布在顶层好还是中间层好?如果要布在中间层,就需要打2个过孔,我目前设计是6层板,MIPI视频线布在顶层和底层,线长430mil  如下图,
MIPI视频线都做了等长 ,参考层都是完整的

网友:
    尽量都 走内层吧。。。。。

网友A:
    如果板子的布线密度不大,有充足的空间,MIPI差分走线出PIN打过空走内层。另外还有一点MIPI走线包地处理的话,对差分线的阻抗会有一定的影响,我之前除非电子要求我包地我才包地处理,否则的话我的处理方式是差分对之间间距满足4w以上,这只是代表我个人的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板子的布线密度不大,有充足的空间,MIPI差分走线出PIN打过空走内层。另外还有一点MIPI走线包地处理的 ...

    感谢你的回复,我从新优化下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