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某电子设备定一个自己的EMC标准,如何选取辐射抗扰度的场强值?

楼主(2019-11-06):
在汽车电子EMC测试中如何确定抗扰度场强?想给某电子设备定一个自己的EMC标准,如何选取辐射抗扰度的场强值?非常感谢!

网友:
对于一般的汽车电子零部件而言,尤其是首次EMC测试,参考的RI的标准一般都是11452系列的,每个标准里面有明确的辐射抗扰度的等级限值;对于大多数整车厂来说,等级3是默认的最低等级,但是对于产品的抗扰度来说,在满足等级3的情况下,你的等级越高肯定是越好的,所以建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先做等级3,通过后再慢慢提高试验等级,直到不能承受了,这样也就对你自己的产品有一个初步的判定,以后再制定类似的试验标准时有一个参考。

网友:
    先以国标,行业标准,国际标准为基础制定吧。

网友:
    自己制定的没得人承认有么斯用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