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天线设计中的介质中的波长和波导波长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19-11-06):
问题一、天线中心频率为2.45GHZ,在自由空间的波长为122mm,为什么在全部填充以FR4材质(介电常数为4.4)中传播,对应波长为58mm。是以什么公式得来的?

问题二、天线中心频率为2.45GHZ,在相对介电常数为4.4、厚度为1.6的FR4的介质板上,微带线结构对应的波导波长约为68mm,这个又是以什么公式得来的?

网友:
自由空间和介质板上波长本身就是不一样的。
相差 有效介电常数的开根号。
这些知识,在电巢学堂中有。

涉及到有效介电常数的计算。 微带线和波导线的计算方法不一样。
说白了,就是真实和等效之间的转化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