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芯片起来都需要上电复位或者cpu控制对其复位,想知道FPGA启动需不需复位。请...

楼主(2019-11-06):
一般的芯片起来都需要上电复位或者cpu控制对其复位,想知道FPGA启动需不需复位。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一般来说现在用的FPGA芯片再上电后如果内部寄存器没有再代码中设计初值,寄存器的值会为0。具体要不要复位看设计需要,我认为在不是必须复位的地方就不要加,尤其是使用全局复位的时候,单个信号扇出过大会在时序上出现不收敛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