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8347在频段内,靠近中心频段地方老是有衰减,增益不一致,相差-9dBm左右,什么原因

楼主(2019-11-06):
    AD8347在60M频段内,越是靠近中心频段地方越是衰减,带宽内的增益不一致,相差-9dBm左右,不知道什么原因,哪位懂得赐教一下,感激

网友A:
    把问题详细描述一下,中频频率? 测试板还是自己的产品? 怎么测试的带内增益? 据俺的经验,这么窄的频段产生这么大的增益差别,只有SAW能做到。所以首先检查是不是测试方法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问题详细描述一下,中频频率? 测试板还是自己的产品? 怎么测试的带内增益? 据俺的经验,这么窄的频段产生 ...

就是中心频率,比如说是1200MHz,然后RF输入评率的带宽是60M左右。自己画的板子。测试的话,直接用信号发生器给RF输入信号,输入端首先是一个滤波器,就是中心频率1200MHz,60M带宽。输出的话,接频谱仪上。信号发生器设置Sweep/List来循环输入60M带宽的信号,然后在频谱仪上选Trace/Detector的Max Hold,以此来查看带宽内平滑度,就是增益一不一致,结果都是不一致,相差-9dBm多接近-10dBm。而且都是在向着中心频率衰减。找了很多问题,都还没搞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中心频率,比如说是1200MHz,然后RF输入评率的带宽是60M左右。自己画的板子。测试的话,直接用信号发 ...

你的输入信号是调制过的? 直觉你输入端的带通滤波器有问题,窄带带通滤波器对源和负载的阻抗非常敏感。我的建议:

    1. 先拿掉输入端的带通滤波器,然后用单频输入,测试每个频点的增益,看是否平坦。在带宽内选5个频率点即可: 1170, 1185, 1200, 1215, 1230。如果平坦度很差,检查AD8347的输入输出电路设计,或者layout是否有问题;

2. 如果1的结果比较平坦,加入带通滤波器再重新测试;

3. 测试2的结果平坦度很差,首先检查带通滤波器设计,如果带通滤波器没问题(比如是购买的,有性能保证),试着在滤波器输入输出端加入3dB衰减器,再测试平坦度。

    4. 如果加入衰减器之后平坦度提高很多,就在滤波器输入输出端加阻抗匹配网络,保证源和负载的阻抗接近于理想,这种窄带信号做阻抗匹配是非常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输入信号是调制过的? 直觉你输入端的带通滤波器有问题,窄带带通滤波器对源和负载的阻抗非常敏感。我 ...

    您指的输入信号调制过是怎么说?我就是用安捷伦的一款信号发生器给的输入信号,这个不知道算不算调制过的其实,后面输出端也还有一个滤波电路,只不过输出端的不是定制的,是阻容搭建的,因为后级输入还借了运放来放大后再输出的。之前,我把输入端的滤波器去掉了,用导线飞线直连,情况也一样,还是相差-9dBm左右。所以,个人初步感觉好像输入端滤波器也没什么问题,我还单独在输入端那个定制的滤波器上直接测输入输出,厂家定制的这滤波器带内平坦度是可以的,前后不大于正负1dBm左右。所以也不清楚是哪了,后级电路也查过,包括去掉后级的滤波电路和运放。但是既然没有了输出,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指的输入信号调制过是怎么说?我就是用安捷伦的一款信号发生器给的输入信号,这个不知道算不算调制过的 ...

    如果方便的话把电路图上载看看? 你的输出是baseband的信号吧? 也可以试试稍微降低或者升高一些中频信号,生成低中频信号,比如用1150MHz做中频,生成50+/-15MHz的输出。把信号发生器设成手动模式,输出单频信号,不要扫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输入信号是调制过的? 直觉你输入端的带通滤波器有问题,窄带带通滤波器对源和负载的阻抗非常敏感。我 ...

    您说的第一点,我试了下,跟扫频时给的信号的结果一样,也是落差比较大,而且都是越接近中心频率衰减就越大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第一点,我试了下,跟扫频时给的信号的结果一样,也是落差比较大,而且都是越接近中心频率衰减就越 ...

如果你的输出是基带信号,也就是0中频,也许是因为DC-block电容引起的,试试把输出中频调高,再测增益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输出是基带信号,也就是0中频,也许是因为DC-block电容引起的,试试把输出中频调高,再测增益曲 ...

是的,零中频的下变频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指的输入信号调制过是怎么说?我就是用安捷伦的一款信号发生器给的输入信号,这个不知道算不算调制过的 ...

    你没有用内部的基带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输出是基带信号,也就是0中频,也许是因为DC-block电容引起的,试试把输出中频调高,再测增益曲 ...

你说的把输出中频调高,是指把输出的信号调高吗,就是比如之前是1200M提高到1210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用内部的基带放大器?

    用了,还用了自动增益控制,但没什么作用对这个落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了,还用了自动增益控制,但没什么作用对这个落差

    建议测试一下IMXO/QMXO输出曲线,接200欧姆负载,用高阻示波器测量幅度。测试几个输出频率点: 1kHz, 1MHz, 5MHz, 10MHz,15MHz
相应的单频输入是LO + fout

网友B:
    建议楼主给一下局部原理图。
说明一下,输入信号点 和输出信号的测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测试一下IMXO/QMXO输出曲线,接200欧姆负载,用高阻示波器测量幅度。测试几个输出频率点: 1kHz, 1MHz ...

不明白你这句话的意思?怎么测来着?测这个混频输出点有什么作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方便的话把电路图上载看看? 你的输出是baseband的信号吧? 也可以试试稍微降低或者升高一些中频信号, ...

您说的这个“降低或者升高一些中频信号,生成低中频信号,比如用1150MHz做中频,生成50+/-15MHz的输出”,是我输入的LO本振信号稍微升高或降低一点吗?还有您说的这个“生成50+/-15MHz的输出”是比如说1150MHz,输出应该是1200MHz和1035MHz吗?

楼主:
    这是局部图

楼主:
    这是局部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给一下局部原理图。
    说明一下,输入信号点 和输出信号的测试点

    如图所示,@cariban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所示,@cariban

    没有完整的电路图,不过从这个截图来看,VREF只有一个100nF电容接地。而输出端的低通滤波器用VREF做交流地,100nF电容在1kHz频率下感抗是1600欧姆左右。建议试试加一个大陶瓷电容从VREF到地,比如22uF。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明白你这句话的意思?怎么测来着?测这个混频输出点有什么作用吗?

这个就是一步一步查原因。AD8347实际上就是一个IQ down-mixer. f_out = f_in- f_LO. 假设你的LO是1200MHz,把f_in设成1201MHz,就会得到1MHz的基带输出。测试不同的输出频率点,就得到你测试的增益曲线。能否把你得到的增益曲线上传看看?

    参考datasheet里的图9-11, 如果IMXO/QMXO增益曲线正常,就进一步检查基带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一步一步查原因。AD8347实际上就是一个IQ down-mixer. f_out = f_in- f_LO. 假设你的LO是1200MHz ...

    大概都是如此的曲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都是如此的曲线

    这是你的输出频谱吧,那看来你的输入信号是调制过的DVB-S信号。这个看大概是可以的,但是精确测量需要输入单频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你的输出频谱吧,那看来你的输入信号是调制过的DVB-S信号。这个看大概是可以的,但是精确测量需要输 ...

    是输出的信号的,然后设置成最高值的显示设置。您说这个可以吗?但是这个不是增益不一致吗,高低相差挺大的呀,人家说了最大得在正负1dBm内左右呀,我这个远远达不到这个指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你的输出频谱吧,那看来你的输入信号是调制过的DVB-S信号。这个看大概是可以的,但是精确测量需要输 ...

是的,是最终输出端的信号。截图中没有后面的运放部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是最终输出端的信号。截图中没有后面的运放部分。

你的测试点是IMXO/QMXO? 这个频谱肯定是有问题的。首先检查一下是有隔直电容影响了低频信号测量。因为基带信号最低频率是直流,隔直电容要大,至少4.7uF。增益曲线我不推荐用调制过的信号来测量,建议单频输入,测量5个点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测试点是IMXO/QMXO? 这个频谱肯定是有问题的。首先检查一下是有隔直电容影响了低频信号测量。因为基 ...

    测试点不是您说的IMXO和QMXO,而是后级的最终输出口,直接连上SMA同轴电缆到频谱仪上了。因为我这个板子上的IMXO和QMXO上没有引出测试点,所以我就测最终输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试点不是您说的IMXO和QMXO,而是后级的最终输出口,直接连上SMA同轴电缆到频谱仪上了。因为我这个板子 ...

那断开R33/R38,焊接一根SMA测量线到频谱仪,中间需要串接一个4.7uF的陶瓷隔直电容和一个150欧姆的电阻。IMXO/QMXO的负载电阻不能小于200欧姆

网友B:
    1、接频谱仪进行测试,是有些问题。 常规的频谱仪在做低频含直流测试时,的确不合适。这个可以更改成示波器进行测试,记录下对应各个输出频点的电压,然后做对比。 (保护频谱仪,不拍损伤,则没有关系)
2、运放器件,各个端口有时有默认的直流电压,作为芯片自身的偏置输出。 原理图设计时要当心。所以在PIN6和PIN24直接接地,有些不合适。 建议你找些备板,做下实验,这两个管脚在芯片上电后,默认的是否有电流电压。 看datasheet,都是要通过电容接地的。
3、本振端口,外部要加电容隔直,也要检查一下,是否不合适的原理图导致LO 本振功率异常,导致不合适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接频谱仪进行测试,是有些问题。 常规的频谱仪在做低频含直流测试时,的确不合适。这个可以更改成示波器 ...

    我用的示波器满足不了高频信号测量了,只能用频谱仪看;本振由一个频率合成器构成,输出的LO已经有电容(截图没有给出这一部分),进测量都可以达到想要的倍频信号;
就是这个电路是没有直接用到那个IOPP、IOPN和QOPP、QOPN这两对差分输出,看datasheet上的原理框图,差分对输出时才会用到那个内部的固定增益的单端转差分输出运放,而这图是用混频接口输出,所以,就没有怎么处理6脚和24脚;
    这个您说的几点问题的一些原因。对于您说的6脚和24脚,我之前也觉得是不是直接接地有问题,我也不确定。实在没招了,我也会这样测一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断开R33/R38,焊接一根SMA测量线到频谱仪,中间需要串接一个4.7uF的陶瓷隔直电容和一个150欧姆的电阻。 ...

负载不能小于200欧吗?可是您这建议我用串上一个4.7uF和一个150欧?是不是150欧加50欧特性阻抗就满足20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断开R33/R38,焊接一根SMA测量线到频谱仪,中间需要串接一个4.7uF的陶瓷隔直电容和一个150欧姆的电阻。 ...

    您意思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用内部的基带放大器?

    您说的内部基带放大器,是指我截图中的红圈1还是篮圈2?红圈1后面的差分输出没用,用的是混频输出IMXO和QMXO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图所示,@cariban

    我直接在VER上多加一个10uF的电容并联上去,但是那个衰减更大呀,如截图所示,红色大概描述的即是并联一个10uF电容后的曲线,在原来基础上(黄色),中心频率位置的曲线(红色)更加得下降了些而不是上升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直接在VER上多加一个10uF的电容并联上去,但是那个衰减更大呀,如截图所示,红色大概描述的即是并联一 ...

我先用普通的线接上IMXO和QMXO,去掉后级的滤波电路和运放电路,直接用示波器测量IMXO和QMXO,单个测(表笔另一侧接地)发现没有输出呀!两端一起测量才有,但是频率好像不对,电压峰峰值也不对,频率我是LO=1200M,RF=1220M,IMXO或QMXO理应输出是20M,但是单个侧没有输出很低很低频率,两端一起测时,频率2M左右,峰峰值1.5伏左右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意思是这样吗:

    不是这个意思,IMXO和QMXO是两路正交的独立信号,我的意思是分别测试这两个信号,一定要用开叉SMA同轴线焊接到扫频仪,而不是简单地用探头。电缆中心导体焊接信号,中间插入电容和150欧姆电阻。同轴线外面的shielding焊接到你板子的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先用普通的线接上IMXO和QMXO,去掉后级的滤波电路和运放电路,直接用示波器测量IMXO和QMXO,单个测(表 ...

这个IMXO/QMXO是电流源,所以需要一个200欧姆的负载电阻才能正常工作。因为本身也有直流电压,所以需要隔直电容。试试焊接一个10uF电容+200欧姆电阻到地,再用示波器测试电阻上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IMXO/QMXO是电流源,所以需要一个200欧姆的负载电阻才能正常工作。因为本身也有直流电压,所以需要隔 ...

是这意思吧?你前面说的VER加电容那个,您看我实际操作的这结果现象是对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意思吧?你前面说的VER加电容那个,您看我实际操作的这结果现象是对的吗

    这个是用示波器测试的电路。用扫频仪测量是把150欧姆电阻和电容串接,这样加上扫频仪的50欧姆内阻,一共也是200欧姆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用示波器测试的电路。用扫频仪测量是把150欧姆电阻和电容串接,这样加上扫频仪的50欧姆内阻,一共 ...

额?我没搞清楚您说的意思,您给的这个图是您建议我用示波器测量的连接图还是用频谱仪扫频测量连接的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我没搞清楚您说的意思,您给的这个图是您建议我用示波器测量的连接图还是用频谱仪扫频测量连接的图? ...

你画的电路适合于用高阻示波器测量幅度,不需要焊接SMA电缆,直接测试电阻上的电压。我画的图用于扫频仪测量频谱,需要焊接SMA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完整的电路图,不过从这个截图来看,VREF只有一个100nF电容接地。而输出端的低通滤波器用VREF做交流 ...

    我根据你说的试了一下了,就是上传的截图,中心频率那比原来再下降了一点,不是大电容虑低频么?怎么比原来还低了呢,我的做法是用10uF并联上VER那,电容另一端接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根据你说的试了一下了,就是上传的截图,中心频率那比原来再下降了一点,不是大电容虑低频么?怎么比原 ...

 这个其实是好消息,至少有了变化,直觉你的运放或者低通滤波器设计有问题。不过先测IMXO和QMXO,一步一步排除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其实是好消息,至少有了变化,直觉你的运放或者低通滤波器设计有问题。不过先测IMXO和QMXO,一步一 ...

    我按照您说的这个去掉后级电路,IMXO/QMXO串上一个10uF和150欧电阻再接上SMA,但是我怎么确认怎么才是正确的呢,看手册上的几个图我也拿不准这实际结果到底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比如我在板子输入端前面焊了一个1574M多的滤波器,带宽是35M,我LO生成1574M,RF输入1575M,那Fbb应该就是1M了吧?(Fbb应该就是IMXO/QMXO的输出吧?)可是接上频谱仪后,出来的是400多M(截图1),-36dBm多左右。我接着还是1500M到1650M扫频吧,看截图(截图2),增益落差有2dBm左右。请问我这样的操作可靠吗?(另外,我测量了一下此时的VGIN引脚电压,不足0.2V呀,只有0.18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按照您说的这个去掉后级电路,IMXO/QMXO串上一个10uF和150欧电阻再接上SMA,但是我怎么确认怎么才是正 ...

LO1574M,RF1575M(),假定你输入信号是调制过的信号,Fbb中心频率应该是1MHz。看你的截图貌似在接近于0的地方有个脉冲,那个就应该是你需要的信号,zoom in到这个地方看看。400MHz的地方的信号可能是某种spur,不用管它,因为低通滤波器会把这个信号完全过滤掉。

    重新强调一下,最好输入单频信号而不是调制过的信号,有利于测量增益,和理解各种出现的奇怪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1574M,RF1575M(),假定你输入信号是调制过的信号,Fbb中心频率应该是1MHz。看你的截图貌似在接近于0 ...

都没有输出!,缩小范围,1M那没有信号,我把RF输入在调到1573M、1564M、1584M、1594M,都没有呀,只有那些干扰的信号。这可怎么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没有输出!,缩小范围,1M那没有信号,我把RF输入在调到1573M、1564M、1584M、1594M,都没有呀,只有 ...

    这个不应该吧? 以前运放不是有基带信号输出吗? 你截图里那个高脉冲是DC信号? 如果有正弦波发生器,输入单频信号LO + 10MHz,看看10MHz的地方是否有输出.

    提醒一点,IMXO到VDT1和VREF(或者QMXO到VDT2和VREF)的连接不要断开,保留R31, R32, R36,R37,以保持一样的测试条件。只断开R33和R38作为测量点,其他都不变

网友:
    最近调了,8348,不知道和8347有多大区别。首先测试信号,需要保持链路单纯,如果你有把握可以一步到位;

网友:
    2、然后是阻抗匹配,输入有没有匹配到50;3、隔直电容的容值选对没,你的本振与中频都在1g左右,可以需要一个小点的电容

网友C:
    你测试的哪个输出,如果是混频输出,这个阻抗有40(8348),如果是差分同样做。看你的信号有双肩,有可能是滤波器特性,和信号本身传输特性。资料上,带内波动应该比较小

网友:
    天外飞仙,小李飞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测试的哪个输出,如果是混频输出,这个阻抗有40(8348),如果是差分同样做。看你的信号有双肩,有可能是 ...

上面的讨论中有截图,是IMXO和QMXO的混频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应该吧? 以前运放不是有基带信号输出吗? 你截图里那个高脉冲是DC信号? 如果有正弦波发生器,输入单 ...

    就是只去掉了R33和R38,其他没动呀。我这的信号发生器只有最大100M呀,所以只能用安捷伦的一台也是信号发生器把,用RF OUTPUT 50Ω的口输出,测了一下,其实也是正弦波。那个LO+10M的试过了呀,比如LO=1574M时输入过1584M和1564M,但是10M那没有东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应该吧? 以前运放不是有基带信号输出吗? 你截图里那个高脉冲是DC信号? 如果有正弦波发生器,输入单 ...

没有去掉R33、R38和焊上SMA前,也就是电路没有任何改变前,有输出呀,只不过不是一直说的带内波动太大了嘛,一直说的就是这个问题,现在按照您说的去掉了R33和R38,发现没有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应该吧? 以前运放不是有基带信号输出吗? 你截图里那个高脉冲是DC信号? 如果有正弦波发生器,输入单 ...

是不是串接的10uf电容过大了?导致高频信号没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应该吧? 以前运放不是有基带信号输出吗? 你截图里那个高脉冲是DC信号? 如果有正弦波发生器,输入单 ...

    好像是有输出的,我刚刚又认真测了一下,先是按照LO大小的1574M给输入,量得原来说的400多M那里的是422M(44楼的截图1),然后分别输入1554M、1564M、1584M、1594M,输出分别是402M、412M、432M、442M。您看,这不刚好对应变化了的10M和20M吗?!看来这个是不是就应该是对的?!这个IMXO和QMXO就是混频输出呀,好像也应该是输出信号加上了一些其他信号一起的吧这个400多M,只有我接上后级的低通滤波电路和运放才应该输出纯净的10M或20M,您觉得呢?
        还有就是您之前在20楼那里给我建议的加一个大陶瓷电容从VREF到地,我就并上了一个10uFd的贴片电容,前面的34楼那里我也上传了接上10uF电容后的变化,我现在觉得,既然加了10uF后它进一步衰减,那加一个小电容,不就是把衰减的加回来吗?!我直接更换一个小很多的电容,比如10PF等,不是就可以把之前在中心频率衰减的给提高了吗?您觉得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是有输出的,我刚刚又认真测了一下,先是按照LO大小的1574M给输入,量得原来说的400多M那里的是422M ...

听起来LO频率不是1574MHz而是1152MHz,请用扫频仪或者示波器确认本振频率先。

VREF是低通滤波器的交流地,必须要有很小的到地交流阻抗,即使在很低的频率,所以只能大不能小。你的问题不在这里,先把IMXO和OMXO的输出问题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起来LO频率不是1574MHz而是1152MHz,请用扫频仪或者示波器确认本振频率先。

    VREF是低通滤波器的交流 ...

很奇怪呀,我其实在刚刚上一条跟你发消息前测过LO,的确是1150M左右吧,但是我这之前测得都对,然后现在我又测了一下,我是重新下载一次程序,测得也对,接着,又接上这个引出来的SMA,结果还是400多M,然后又测LO,LO居然又变回了1150M左右,真奇怪,这个会不是是焊接的问题,焊接的人把这个SMA的外皮接地接到了板子上了,它直接把表面的绿油刮了焊在表面上,当时我就说这样不好,找个其他地就可以不要刮板子,不知道这样会不会造成影响

楼主:
引用 楼主:
    很奇怪呀,我其实在刚刚上一条跟你发消息前测过LO,的确是1150M左右吧,但是我这之前测得都对,然后现在 ...

    真的奇怪了,我挪动几下,把整个板子调个方向,再测LO,倒又恢复正确的1574M

楼主:
引用 楼主:
真的奇怪了,我挪动几下,把整个板子调个方向,再测LO,倒又恢复正确的1574M

一接上引出的SMA(因为焊的问题,得把板子旋转一下才接得上仪器),LO就又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奇怪了,我挪动几下,把整个板子调个方向,再测LO,倒又恢复正确的1574M

LO是啥器件产生的?PLL?还是外部信号发生仪提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奇怪呀,我其实在刚刚上一条跟你发消息前测过LO,的确是1150M左右吧,但是我这之前测得都对,然后现在 ...

    刮板子不会对性能产生任何影响,不用担心这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接上引出的SMA(因为焊的问题,得把板子旋转一下才接得上仪器),LO就又不正常了

可以了!这下LO正常了,都不知道是不是接触的原因,还是从输出引入了干扰。(因为焊接的原因,引出来的SMA比较偏输出接口那边,每次接上SMA,都得把板子旋转一下才能接上去),我就还是保持板子原来正常输出LO的位置方向不变,稍微掰一下引出来的那个SMA接上仪器,输出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以了!这下LO正常了,都不知道是不是接触的原因,还是从输出引入了干扰。(因为焊接的原因,引出来的SM ...

    说的不准确,不是LO正常了,而是IMXO和QMXO引出来的SMA接上仪器上测得信号是正常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的不准确,不是LO正常了,而是IMXO和QMXO引出来的SMA接上仪器上测得信号是正常的了

就是说得到基带输出了?上个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说的不准确,不是LO正常了,而是IMXO和QMXO引出来的SMA接上仪器上测得信号是正常的了

    只是频率正常呀,这个增益也不对,测了好几个频率输入,他们的增益都不一样呀,都还是越靠近中心频率衰减得越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频率正常呀,这个增益也不对,测了好几个频率输入,他们的增益都不一样呀,都还是越靠近中心频率衰减 ...

    ok, 那稍微调节RF中心频率,让输出信号的中心频率在40MHz左右,上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得到基带输出了?上个截图看看

就是不正常输出的图像44楼的截图1那样,400多M,正常后就是在0的中心频率附近左右对称的10M或20M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正常输出的图像44楼的截图1那样,400多M,正常后就是在0的中心频率附近左右对称的10M或20M

    把中心频率调高到40MHz,再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ok, 那稍微调节RF中心频率,让输出信号的中心频率在40MHz左右,上截图看看

调节中心频率在40M?不太懂,怎么调整中心频率呢,是让我的LO稍微变化一下,RF输入也随着变化调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节中心频率在40M?不太懂,怎么调整中心频率呢,是让我的LO稍微变化一下,RF输入也随着变化调整?

    LO不变,把RF设成LO+4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不变,把RF设成LO+40MHz

    就是这样的,RF输入1614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的,RF输入1614M

现在是单频输入?因为是对称的,不需要看负频率那段,扫描1KHz到50MHz即可。 如果是单频输入,测量输出在100KHz, 1MHz, 5MHz, 10MHz, 20MHz, 30MHz,40MHz,50MHz时的幅度,做一个曲线看在什么地方开始增益下降。有点觉得可能是你的扫频仪测量不了太低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单频输入?因为是对称的,不需要看负频率那段,扫描1KHz到50MHz即可。 如果是单频输入,测量输出在1 ...

是的,我只是在RF输入那调整输入信号为1614M,就是比原来的1574M打了40M,没有像之前的扫频,您说的调整中心频率是这意思吗?还有,我刚刚看了下这频谱仪标签,它那确实写着限制,9KHz~7GHz,看来是低于9KHz的就测量不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只是在RF输入那调整输入信号为1614M,就是比原来的1574M打了40M,没有像之前的扫频,您说的调整 ...

莫非是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莫非是这个原因?!?

    说明你的信号发生器可以输出单频信号的,那就测试我所说的那几个频率点的增益。
    RF in: LO+100kHz, 1MHz, ...., 50MHz, 测量5到10个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单频输入?因为是对称的,不需要看负频率那段,扫描1KHz到50MHz即可。 如果是单频输入,测量输出在1 ...

    不过,想想,好像又不太对呀,如果是太低了超过频谱仪测量范围,应该是临近最低范围时才有那个衰减,可是我这个扫频的曲线都是一直有倾斜的曲线,就是一直在减小,不是突然减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过,想想,好像又不太对呀,如果是太低了超过频谱仪测量范围,应该是临近最低范围时才有那个衰减,可是 ...

    是的,所以需要手动测试确认一下这个曲线是否和扫频时一样。测试每个频率点之前都用扫频仪检查一下RF in的功率是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所以需要手动测试确认一下这个曲线是否和扫频时一样。测试每个频率点之前都用扫频仪检查一下RF in ...

测试每个频率点之前都用扫频仪检查一下RF in的功率是否一样?您意思是,我直接把信号发生器的输出接到频谱仪上看,看看它的实际输出功率是不是跟设置的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所以需要手动测试确认一下这个曲线是否和扫频时一样。测试每个频率点之前都用扫频仪检查一下RF in ...

    我都不设它的功率,每次都是0dB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所以需要手动测试确认一下这个曲线是否和扫频时一样。测试每个频率点之前都用扫频仪检查一下RF in ...

RFin的功率测得都差不了太多,几乎都在-2dB附近,大小相差好像都不超过1dBm

网友A:
引用 楼主:
    RFin的功率测得都差不了太多,几乎都在-2dB附近,大小相差好像都不超过1dBm
    根据datasheet, 0dBm的输入有点偏高,降低到-20dBm

    ok, 那就调节输入频率,测量输出增益曲线。单频的话可以用很窄的span, 比如100kHz,这样可以提高测量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datasheet, 0dBm的输入有点偏高,降低到-20dBm

    ok, 那就调节输入频率,测量输出增益曲线。单频的话 ...

    -20dBm输入的好像分析了一下,也衰减呀,接着我又试了-3dBm、-5dBm、-10dBm等,感觉吧,输入功率越大一点,每个点的曲线稍微曾高一点点而已,但是那个落差还是有的,好像我这样单点输入的跟扫频的差不了多少,我单点输入的把结果写在纸上了(图4),有点潦草请将就看一眼即可。最右边的是-20dBm的。我弄到现在,我对输入端的滤波器产生了疑问,那里是1574M中心频率、U35.2就是35.2带宽,可是结果的曲线上(图6)衰减的点好像也不是在正负17.6M上,而是30M左右地方,都不知道这个有没有问题。我这次还是从IMXO/QMXO那里引出来的SMA测量的,还是低频段那,你看100K、50K左右时,衰减得也挺大的,一般+40M就也开始衰减得很大大约40多dBm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dBm输入的好像分析了一下,也衰减呀,接着我又试了-3dBm、-5dBm、-10dBm等,感觉吧,输入功率越大一点 ...

改变输入功率而输出基本不变,说明内部的AGC工作正常。俺的下一步测试建议:
    1. 用信号发生仪生成100KHz-50MHz的单频信号,然后用扫频仪测量,看看扫频仪是否能正确测量低频信号;

2. 去掉输入端的带通滤波器,重新对比测试一下。你的RF输入端滤波器是啥型号,有datasheet么?

3. 断开VAGC到VGIN的连接,直接控制VGIN管脚电压(可以用电阻分压器),建议把VGIN的电压设成0.7伏,对比datasheet 图9-11的增益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变输入功率而输出基本不变,说明内部的AGC工作正常。俺的下一步测试建议:
    1. 用信号发生仪生成100KHz- ...

输入端滤波器是定制的,没有手册,就是一个频点和带宽。那个改变输入功率,变化不是没有,只不过也不大,有变化的频点大约也就差个1dBm多不到2dBm左右吧,其实,早之前,我单独拿一个独立的滤波器,两端个引出SMA线,一个输入直接接信号发生器,输出直接接频谱仪,看了一下,平滑度挺好的,都不超过1dBm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端滤波器是定制的,没有手册,就是一个频点和带宽。那个改变输入功率,变化不是没有,只不过也不大, ...

有点怀疑是在低频的时候AGC工作点随着频率变化,固定VGIN,再测试看。快速的测试就是用万用表测不同频率输出时的VGIN管脚的电压,看有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怀疑是在低频的时候AGC工作点随着频率变化,固定VGIN,再测试看。快速的测试就是用万用表测不同频率 ...

    嗯,这个之前我自己已经做过好几次,是有变化的。而且我是对着手册上的那张图表来看变化,大概啊,都是在通带内0.2VA到0.9V变化,一到衰减的地方,电压就下降到0.2V以下,越靠近中心频点,VGIN的电压其实越高,所以,我感觉,这个自动增益控制,它应该是没问题的,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这个之前我自己已经做过好几次,是有变化的。而且我是对着手册上的那张图表来看变化,大概啊,都是在 ...

    这个也许就是问题所在,当输出频率很低时,VGIN大,相应的增益就小,这样你得到的输出幅度就小。试试固定VGIN,再测量曲线,然后和图9-11对比。

刚才看了一下你的电路图,有个地方需要改进,版主汪洋大海已经指出了,那就是即使IAIN和QAIN不用,也不要直接接地,应该通过一个电阻(比如1k-10k)偏置到VREF, 然后通过电容交流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许就是问题所在,当输出频率很低时,VGIN大,相应的增益就小,这样你得到的输出幅度就小。试试固定 ...

IAIN和QAIN这两引脚不是基带运放的输入吗?为何要接到VREF再接电容接地呢?(您的意思是我图7上这样的连接吧?接10uF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IAIN和QAIN这两引脚不是基带运放的输入吗?为何要接到VREF再接电容接地呢?(您的意思是我图7上这样的连 ...

    这个是小问题,和那个增益曲线不平不相关,自己读一下datasheet第20页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小问题,和那个增益曲线不平不相关,自己读一下datasheet第20页的说明。

好像也没有说不用的情况下的问题,上面都是说使用基带运放输出的时候的情况。

楼主:
    哦,好像是这么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许就是问题所在,当输出频率很低时,VGIN大,相应的增益就小,这样你得到的输出幅度就小。试试固定 ...

IAIN和QAIN连接改为图9所示,VGIN和VAGC也断开了,给VGIN直接串一个10K电阻外接电压,因为没有您说的什么分压器,但是呀,这个VGIN外接电压干扰特大,一接上去,还没开电源开关,频谱仪就好多谐功率波干扰,功率又大,这还怎么外接电压,我是否得在VGIN进去的地方加个电容到底过滤一下呢?这谐波那么多又大,都没法准确测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AIN和QAIN连接改为图9所示,VGIN和VAGC也断开了,给VGIN直接接一个10K电阻外接电压,因为没有您说的什么 ...

可以把VREF通过电阻分压(3k/7k)得到0.7V,接到VGIN管脚,如果有噪音在VGIN管脚加一个100nF电容构成RC滤波器。调节电阻值可以得到其他电压

    如果你有DVB-S/S2信号发生器,另一个方案是直接测试调制信号。把VGIN重新接到VAGC,把中心频率调到1570MHz,输入到RF in,不出意外的输出频谱应该是平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VREF通过电阻分压(3k/7k)得到0.7V,接到VGIN管脚,如果有噪音在VGIN管脚加一个100nF电容构成RC滤波 ...

有点不明白您说的最后一句“如果你有DVB-S/S2信号发生器,另一个方案是直接测试调制信号。把VGIN重新接到VAGC,把中心频率调到1570MHz,输入到RF in,不出意外的输出频谱应该是平坦的。”?,VGIN和VAGG又连在一起?那不是跟之前的都一样了吗,只不过中心频率是1570M而已?其实之前不也都试过了吗,只不过当时都没有用1570M的中心频率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点不明白您说的最后一句“如果你有DVB-S/S2信号发生器,另一个方案是直接测试调制信号。把VGIN重新接到 ...

    问题到现在基本上已经明朗了,那就是测量问题而不是电路问题。测量mixer增益的时候必须要固定所有内部RF/IF放大器的增益,也就是固定VGIN电压值。

    在单频输入(扫频可以看成自动单频,每隔一定时间跳到另一个单频)的情况下,VAGC和基带输出频率有关,频率越低,VAGC越大。如果把VAGC直接馈给VGIN, 测到的增益就小,因为内部放大器的增益小。

    调制信号和扫频不同,它的频谱是不随时间变化的,所以只要幅度不变,VAGC就不会变,这样得到的输出基带频谱就和输入一样,只是中心频率产生了平移。这个就是实际应用时的情况。测试的时候把调制信号的中心频率设成和LO一样,就能得到平坦的基带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到现在基本上已经明朗了,那就是测量问题而不是电路问题。测量mixer增益的时候必须要固定所有内部RF/ ...

    调制信号的中心频率设置的跟LO一样,这个之前很多时候测试就是这样设置的呀,比如我的接收信号的中心频点要求是1574M,我在信号发生器上设置的输出信号就是1539M~1609M(输入端的滤波器带宽是35M),但是就是如同之前22楼的截图一样,中心频点的时候是倾斜的凹型。(中心频点1200M的时候,设置过输入时1150M~1250M)。另外,我按照您说的去掉自动增益后,就是给VGIN输入0.7V多一点左右,还真是平坦了不少,反正没有了中心频点的明显衰减,但是还是不足够平坦,整个在通带内的波形放大后是有点小波浪型的,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吧应该是怎么回事,自动增益不是能自动矫正吗,怎么开了自动增益还不行,得设定值?设定值的话,除了有点波浪外,功率也小了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制信号的中心频率设置的跟LO一样,这个之前很多时候测试就是这样设置的呀,比如我的接收信号的中心频点 ...

    你的信号发生器生成的是扫频信号还是调制信号,一定要搞清楚,这两种信号性质完全不一样。

你现在测到的小波动可能是输入带通滤波器带来的,貌似切比雪夫等波纹,这个用网络分析仪很容易测试。增益和VGIN有关,需要大增益把VGIN调小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制信号的中心频率设置的跟LO一样,这个之前很多时候测试就是这样设置的呀,比如我的接收信号的中心频点 ...

    实际应用总是输入调制信号,把VAGC和VGIN直接相连,在一定输入功率范围内都能得到基本稳定的输出基带信号。这个必须是这样的,不然没人会用这个芯片。

    只有在测量增益的时候,才需要直接控制VG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信号发生器生成的是扫频信号还是调制信号,一定要搞清楚,这两种信号性质完全不一样。

你现在测到 ...

是扫频信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信号发生器生成的是扫频信号还是调制信号,一定要搞清楚,这两种信号性质完全不一样。

你现在测到 ...

    那我的结果是否证实,跟这个自动增益的问题有关呢?这又该如何解决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的结果是否证实,跟这个自动增益的问题有关呢?这又该如何解决呀

    前面我已经说过了,这个在实际中不是问题,因为输入的信号总是调制信号,VAGC不会随着时间而变化,所以你的电路没有问题,找一台DVB/S信号发生器,自己验证一下。

    只有在测量增益的时候才有必要手动控制VG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我已经说过了,这个在实际中不是问题,因为输入的信号总是调制信号,VAGC不会随着时间而变化,所以你 ...

您的意思是说,我这个用扫频信号输入,看到的这个增益不一致情况特别是越靠近中心频率衰减越多,是正常的?不用考虑这个影响吗?您说的那仪器我们这没有呀,不知道该如何验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我已经说过了,这个在实际中不是问题,因为输入的信号总是调制信号,VAGC不会随着时间而变化,所以你 ...

    我明白这个需要测增益的时候才要手动这个VGIN,问题是,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增益不一致的主题,前面所有找的问题都是想解决为何带内增益不一致,相差太大了。射频方面的也比较少接触吧之前,也不知道现在该如何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说,我这个用扫频信号输入,看到的这个增益不一致情况特别是越靠近中心频率衰减越多,是正常的 ...

    内部的功率检测器路径是低通性质的,压制高频,放大低频信号,至于为什么这样,只有设计芯片的人才知道细节。所以VAGC在IF输出信号是频率较低的时候值偏大,直接反馈给VGIN就会造成mixer增益偏低。

从频段看,这个芯片显然是针对DVB-S/S2/S2X解码应用的,你用它的目的是啥? 只要输入调制后的信号,并不是非要DVB-S,就可以验证芯片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明白这个需要测增益的时候才要手动这个VGIN,问题是,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增益不一致的主题,前面所有 ...

    你的问题是测量方法引起的问题,通过固定VGIN来改进测量方法,问题不就已经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的功率检测器路径是低通性质的,压制高频,放大低频信号,至于为什么这样,只有设计芯片的人才知道细 ...

    就是做下变频来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做下变频来用

具体应用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应用是啥?

    导航接收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导航接收机

ok, 那把接收到的导航信号输入RF端,如果输出端的频谱和输入是一样的,只是中心频率发生了平移,你需要的功能就验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k, 那把接收到的导航信号输入RF端,如果输出端的频谱和输入是一样的,只是中心频率发生了平移,你需要的 ...

把接收到的导航信号输入RF端?不也是给输入嘛,可是,我现在没有导航信号,现在还是单板调试阶段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接收到的导航信号输入RF端?不也是给输入嘛,可是,我现在没有导航信号,现在还是单板调试阶段呢

我已经解释过了,扫频信号和调制过的信号频谱属性完全不一样。扫频信号的频谱随时间而变,调制信号频谱不随时间而变(跳频通信有点特殊,不过它的输出频谱也是不随时间变化的,因为LO和载波频率在同步地跳),所以不要用扫频信号来测量AGC电路。

再次重复一下,你的电路没有问题,可以继续做一下工作了。如果需要测量增益,就用固定VGIN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解释过了,扫频信号和调制过的信号频谱属性完全不一样。扫频信号的频谱随时间而变,调制信号频谱不 ...

还是将信将疑呀,因为同事一直在说这个带内增益不一致(平坦度很差)是不对的(随便说一下,我们板子就是AD8347输出后外接的是其他板子上的ADC,他就说这个带内增益不一致过大会影响后级的ADC),而且也还是不太明白您说的,扫频信号随着时间而变,但是这个跟他的增益有关系吗。会导致越靠近中心频率越衰减?如果说像您说的我测量接的是IMXO/QMXO的输出,要想看带内平滑度,是否应该给它输入的是调制信号而不是之前一直给的扫频信号?(可是,我单个频率一个个递增的也给过,现象也一样呀,单个的一个个给的输入,这样信号按理不会随着时间变化了吧),本人在射频这方面实在很欠缺理论和实践的经验,请多多赐教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将信将疑呀,因为同事一直在说这个带内增益不一致(平坦度很差)是不对的(随便说一下,我们板子就是AD ...

    输入单频和扫频一样,当切换频率的时候,频谱不就发生了跳变吗? 这个就叫频谱随时间而变。

输入调制信号,频谱始终是从0到带宽之间,不会有变化。

    让你同事也看看这个主题,看他能理解不。不理解也没关系,准备好你们需要解调的导航信号,输入到RF口,再观测输出信号的频谱。这一步你们肯定需要做的,所以不算浪费时间。

楼主:
    那个我又尝试了把图11中IMXO/OMXO和VDT1/VDT2之间连接的分压电阻去掉,也就是R19换成0欧,R17去掉,把它变成跟手册中Figure 46 的接法,IMXO/OMXO和VDT1/VDT2之间不接任何电阻,再测IMXO/QMXO端的输出,它的曲线很平坦!只是功率小了不少,-40多dBm了。这又是为什么呢?最后,我把从IMXO/QMXO端引出来的SMA线拆了,重新接上之前的后级低通滤波和运放电路,也即IMXO/OMXO通过低通滤波器和运放后再输出。它的最终输出曲线是很平坦的,但是,就是AGC没有工作(怎么改变RF输入功率,输出功率都没有任何变化),但是输出信号较前面没接后级滤波和运放电路的时候大了一点,差不多-20多dBm了,可是我的运放设置的是放大三十多dBm呢,显然放大功率不对,而且在正负50多MHz的地方出现了干扰的谐波,您有什么见解吗对于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我又尝试了把图11中IMXO/OMXO和VDT1/VDT2之间连接的分压电阻去掉,也就是R19换成0欧,R17 ...

    这个不难理解,这个到功率检测器的路径可能有些寄生电容,当分压电阻阻值很大的时候,这些寄生电容(包括电阻自己的寄生并联电容,0402电阻焊盘之间的寄生电容大概是0.04pF左右)占总阻抗的比较就大,相应低通效应更明显。如果你把分压电阻减小10倍,由20k/10k改成2k/1k, 曲线也会平坦些。

但是车轱辘话又回来了,如果输入的调制信号,这个低通效应并不是问题。对这点俺是非常有信心的,坐等楼主输入调制信号后来汇报一下最后结果。如果需要测量增益,就用datasheet一样的方法,固定VGIN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