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音频放大电路原理图分析

楼主(2019-11-06):
IC12-20,IC12-21,IC12-23输出的是波形还是电平,此三路接的是STC单片机,是AD采集吗?AD采集的话,此三路输出应该是电平吧,我用示波器采集出来的是波形,有点像锯齿波,嵌入式的话,写代码能测出此三路的性能吗?

网友:
    我随便说说,看着前级像把交流信号给放大而且限制了带宽,后级把信号抬高了

网友:
    治好了我多年的。。。

网友:
    图上的手写注解说了,检波器,输出就应该取决于输入信号性质与检波器带宽。例如,如果输入是等幅载波,输出就是直流电平,如果输入的是幅度调制载波,检波器也可能输出调制信号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