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级电流检测的问题_?

楼主(2019-11-06):
甲方要求测量mA级电流,但是拒绝使用串联电阻测量。要是用霍尔测量的话,感觉精度不高。
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小弟在此谢谢大家了。

楼主:
求大佬指明个方向,现在没头绪了。(  )

网友A:
http://www.winson.com.tw/products_e_current_sensor.html

看看有沒有合你用的!

网友:
    如果是脉冲或交流信号,试试互感器;如果是直流信号,试试用三极管把电流先放大一些再说?仅供参考

网友:
    3楼的材料也很不错!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winson.com.tw/products_e_current_sensor.html

    看看有沒有合你用的!

收到,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谢谢大佬。

霍爾感知器Hall Sensor)要高精細度High Resolution),就是要這種帶磁環的,但缺點就是量測範圍不大。

量測範圍大的,精細度Resolution)又差。

兩難啦!

网友B:
    狗叔的资料链子很好,但恐怕没有直接合用的。WCS38A25, WCS38A50 是其中合乎测量范围在1A以内要求,但内阻是1.5欧姆,可能客户还是不接受。或许可行的办法还是用串联电阻取样, 或者用电流镜,设法把取样电路设置在主电路的控制反馈环路以内,这样可以把取样措施产生的影响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狗叔的资料链子很好,但恐怕没有直接合用的。WCS38A25, WCS38A50 是其中合乎测量范围在1A以内要求,但内阻是1.5欧姆,可能客户还是不接受。或许可行的办法还是用串联电阻取样, 或者用电流镜,设法把取样电路设置在主电路的控制反馈环路以内,这样可以把取样措施产生的影响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

    可以试试,有了些思路。(???-)

网友:
    感谢三楼的材料

网友:
    是电路无法断开,所以不能串电阻?使用称重用ADC,可以测量uV级电压。可以串毫欧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