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为什么我的ad软件打开后就不能使用了?

楼主(2019-11-07):
之前用的13版本的,用的好好的,很正常。然后隔了大概有两周多一点的时间没用到,今天打开的时候就发现有问题了。打开软件是好好的,但是我准备新建文件的时候就不行,点其他的也不行,就相当于这个软件未响应,死机了一样。(就是说打开软件后只能操作一次,点击一样东西,然后准备点第二次就不行了)。大致就是图中所示的情况。
我试过重启电脑,不行。重新安装14版本的,也不行。问题都是一样的。请问有大神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吗,急着用ad这个软件画图。求大佬们帮帮忙。

网友:
应该是你的电脑问题

网友:
    可能是你的电脑系统问题,装一个纯净版的系统
因为有的系统会系统文件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