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X2.5里长度设定,有两个问题向各位大神请教

楼主(2019-11-07):
关于VX2.5里长度设定,有两个问题向各位大神请教:

1:是否有针对pin pair 等长组的简便设法?我目前的设定是要对net逐一设定pin pair,然后用match或者公式来设定长度匹配,但这样如果要等长的pin pair很多的话,设定Pin pair的工程量太大了,很慢。
有没有类似allegro那样,先对一个net做topology,然后应用到多条net的方式?
2:对于像DDR 走 T 点的方式,是否有针对T点的pin pair等长设定方式?
比如,从CPU到T点,再从T点到各RAM, 要设同一个T点到两个RAM的长度等长。有没有方式可以设?

网友:
1. 你可以做一次,然后创建template, 然后将这个template应用到类似其它网络。
2. 方法1,可以设定from to  方法2 可以设定VP点,然后再用Match Group的设定方法做等长

楼主:
谢谢,虽然不是具体步骤,但让我有信心去找这个功能,我再尝试。
感谢 @老吴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