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PCB电路,其中微带线跟元件焊盘是否存在冲突

楼主(2019-11-07):
    如图1所示,根据仿真结果CI与R2间的微带线长应该为10mm,在PCB布局的时候,微带线设置为10mm长,之后C1与R2应该如何放置,是按图2还是图3,请指教。

    图2

    图3

    捕获

网友:
    你需要将器件建立封装或者使用有封装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