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十米法半电波暗室的吸波材料布局

楼主(2019-11-07):
有关十米法半电波暗室的吸波材料布局

通常对于辐射试验来说,测试场地分为三种,分别是全电波暗室、半电波暗室和开阔场。在这三种测试场地中进行的辐射试验一般都可以认为符合电磁波在自由空间中的传播规律。其中全电波暗室是一个经过屏蔽设计的六面盒体,在其内部的地板、墙壁和天花板上均覆盖有电磁波吸波材料,吸波材料一般为聚氨脂泡沫材料制成的锥形体,可有效吸收入射的电磁波能量并使其散射大幅度衰减,但由于锥形体吸波材料的低频性能较差,因此通常采取同时使用铁氧体和锥形体吸波材料的方法来提高暗室的低频性能。

全电波暗室减小了外界电磁波信号对测试信号的干扰,同时电磁波吸波材料可以减小由于墙壁和天花板的反射对测试结果造成的多径效应影响,适用于发射、灵敏度和抗扰度实验。它对于外界环境的干扰就可以忽略不计,在全电波暗室中可以模拟自由空间的情况。同其它两种测试场地相比,全电波暗室的地面、天花板和墙壁反射最小、受外界环境干扰最小,并且不受外界天气的影响。它的缺点在于受成本制约,测试空间有限。

表2 十米法半电波暗室的吸波材料布局
半电波暗室与全电波暗室类似,也是一个经过屏蔽设计的六面盒体,在其内部覆盖有电磁波吸波材料,不同之处在于半电波暗室使用导电地板,不覆盖吸波材料。半电波暗室模拟理想的开阔场情况,即场地具有一个无限大的良好的导电地平面。在半电波暗室中,由于地面没有覆盖吸波材料,因此将产生反射路径,这样接收天线接收到的信号将是直射路径和反射路径信号的总和。

为了兼顾汽车整车零部件的EMC试验研究、半波和全波暗室的性能研究、工科医及信息技术产品的EMC试验研究等重要功能,最终采用十米法半电波暗室和三米法半/全波暗室。其中十米法半电波暗室(后称大暗室)主要用于整车以及大型EUT的EMI和EMS试验,三米法半/全波暗室(后称小暗室)主要用于零部件及其他产品的EMI和EMS试验。

表3 三米法半/全电波暗室的吸波材料布局
大小暗室采用的吸波材料符合美国和欧洲的阻燃防火标准,新工艺处理的FS尖劈材料在使用环境相对湿度95%时候,240小时增重不超过5%,吸波材料物理性能和电性能不变化。大小暗室的吸波材料布局分别见表2和表3。大暗室使用FT-1500铁氧体,吸波尖劈FA-1000H (高1m),地面铺设设FT-100铁氧体和FA-600H,1GHz以上测试局部铺设EHP-12PCL,用于EMS测试,满足场均匀性的要求;小暗室采用最新设计的FerroSorb™ FS-600H复合吸波材料,外观小巧。覆盖暗室的四面墙壁和天花板,地面提供可全部覆盖反射地板的相应数量,并在需要行走的位置提供承重50kg吸波材料通道WW-24。FS-600H吸波材料尖部覆盖白色泡沫反光板。

网友:
看看有关十米法半电波暗室的吸波材料布局。